那位高手有电脑电源FSP230-60PNA的电路图

楼主(2009-01-05):
我朋友的联想电脑电源FSP230-60PNA环了,请1楼的高手,发一个FSP230-60PNA的电路图给我吗?我表示万分感谢!邮想可发chenrunming@126.com或782480333@QQ.com

网友:
谢谢

谢谢提供。我比较了一下,-12V和-5V的实际电路不一样。我的电源是fsp230-60jpna(pf)。现象是不能开机。取出电源短接绿和黑,风扇转。有+12V,+3.3V,+5V,PG5V。但-12V只有-10V,-5V只有-4V。是不是只查-12V和-5V部分的电路。还是从那里开始查?

网友:
先查查后级的滤波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