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好心朋友帮助,联想朝阳E420机器显卡问题

楼主(2009-01-05):
我前些睁接修一台E420的机器故障是有是亮有时开机两声报警我开始以为是北桥拖了,与是就加韩,结果故障一样,没办法我就换了片新板,奇怪新板也是,这时候我才知道故障判断错了原来问题就在显卡板上,我发现个问题没次点不亮的时候我把显卡板拆下来用洗板水刷刷装上就OK,但用的半天就又不行了,接口我补焊过还是不行,请高手们帮我出出注意看看有没有不换显卡,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以下,解决问题

网友:
重做显卡不行,就换显卡芯片

网友:
那为什么
我把接口的地方洗下就又可以了呢
奇怪

网友:
同意二楼的.拿下来从做,或者换芯片.......也有可能是芯片不良呢.至于你说的插一下接口就好了.我觉的是芯片虚焊了或都是显存.还有你不访加焊一下主板上的显卡插槽.

网友:
小心看下.有可能跟电池有关哦

网友:
不亮的时候指示灯都正常电流跑到0。85,不亮时把显卡拔掉在装上就又可以,偶尔还会死机,我感觉是显卡板接口的的接插件的问题但我没有换的,我加焊过没作用,请朋友们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2009-04-03):
楼主的和我现在修的故障一样,怀疑是显存的问题,但找不到同样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