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导电银漆修笔记本的妙招!新手不要错过啊!

楼主(2009-01-05):
两天没来论坛了,把前两天修的两台
笔记本
大概过程给新手说下,老手可能早就用过了。呵呵!一台东芝L200的进水机,接时客户说进水几天了,还放置了几天,干后自己试了不开机。进了多少水在哪个位置进的客户也说不清,说是小孩子搞的水。于是接维修电源检查待机电流在0.01A,开关无反应。拆后发现是在鼠标触摸板位置的主板上发霉了!(估计是从这里进的水)。从已经开始长绿毛判断进水应该在一个星期以上了,于是用洗板水刷洗绿毛位置,烘干后发现几个细点的测试点有点掉皮了,用焊锡补上线路,试机还是没反应。仔细检查发现刷的时候把一个绿豆大的5脚IC左边的一个引脚刷断了(因为进水腐蚀引脚,该引脚可能早就断了,后来测得该IC是一个进5V出5V的IC,型号忘记了),没办法,仔细用手术刀刮开IC断脚位置发现还露了点金属部分,用表测还能跟其它几个脚有阻值,看来焊接是没希望了!于是拿出银漆,从IC断脚位置一直涂到主板焊脚位置,吹干后测阻值正常。接电发现待机电流在0.04A了。开机,电流上来了!哈哈!大功告成!看来这银漆是个好玩意啊!
用银漆修好了一台,接下来又拆开另一台华硕A6J的本子,该本子故障是开机后几秒钟就掉电了,有时又不掉能用一阵,无规律的掉电。拆开后发现在一块黑胶纸后一块位置有轻微腐蚀的现象,测旁边一个电感在发病的时候无电压输出,检查发现接电感旁边的MAX1844无主供电,仔细观察发现供电脚就接了个电容然后是个过孔了,跟这过孔找背面,正好是在背面腐蚀的位置。原来是这个过孔到背面腐蚀断了,考虑到飞线不美观,腐蚀还不是很严重,于是又拿出了维修法宝:银漆!
用银漆涂在过孔断的位置,吹干后测量,MAX1844供电有了,那个电感输出是1.1V的样子,接上屏后试机一切正常。该机客户说还有网卡不连,(这个毛病是早就有了,客户自己用一个USB网卡凑合用着)检查发现网卡IC是RTL8111B,在系统下设备显示正常,接网线不连接。测得网卡接口正常,(一般客户摇松网卡接口的问题也多,对于这个只要补焊就OK),仔细测进线的几个阻值发现两个阻值接近短路,直接把8111B吹下,短路排除,在IC上测量那两个信号脚确实是短路了,估计是雷击或电击损坏的)。换8111B后一切正常。
笔记本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所说的银漆是不我们用在工业上的油漆呀?能说是哪种吗,我笨

网友:
好例子,楼主的表达也够详细,期待楼主的下次发表,好让我们这种菜鸟进步更多快.

网友:
上次一台神舟本子的键盘进水坏了,也想用银漆修修看的,手头没有,只好去买了个新的换上,化了300大洋,冤枉死了

网友:
导电银漆可以说是专门用来维修方面用的
象普通的键盘里面的那2层塑料线路板,知道吧。里面的线如果断掉怎么办呢?又不能用锡焊上去,这里导电银漆就派上用场了,很好用,效果也不错。

网友:
银漆一般哪儿有卖?多少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找下把!!一般的20-30,干的不是1般的慢不建议使用,好的据说是进口的100左右1瓶2分钟之内干效果绝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