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GE的板子上电池不能触发

楼主(2009-01-05):
一块845GE的板子上电池不能触发,不上电池可以触发,诊断卡跑CF,诊断卡上除了复位灯以外其它的灯全亮,1117烫手,本人新手不会跑电路,请问各位如何解决

网友:
南桥的问题

你说那是南桥坏了,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测量3.3VSB是否对地短路,如果能上电则可测一下产生3.3VSB的 1117的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建议下

PCI对地打阻值 看看 NQ对地阻值是不正常 如果不正常 NQ挂了。1117发烫  跑线  COMS电路 看看 1117连接的 电阻 电容 二级管 是否有损坏。如果COMS电路有短路也会照常1117损坏 ,测 1117   输入5V是否正常 输出3.3V是否正常 。  如果不正常 1117挂。  测下 NQ 电压是否正常吧 。。ATX  电源 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呵呵,如果1117很烫,就是南桥内部短路,呵呵南桥坏

网友:
SB烫吗?
如果上了电池不能触发,可能是CMOS电路中的一颗小电容短路了。
测量USB的对地阻值。。。

网友:
打A14是不是短路,是撤网卡,还短南桥坏.

网友:
极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感觉大家都没注意细节。除复位灯以外等都亮,就是说时钟灯也亮,1117发烫 先判断1117后判断SB。大家不要动不动就说桥坏了,这样会吓到楼主的,说实在在实际维修中桥坏的几率有多大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