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电源3.3V只有3V

楼主(2009-01-05):
而5V  12V正常。换过3.3V肖特基整流管,TL431。也检查过A1015以及外围电路的电阻电容等都没发现异常。请高手指招。

网友:
5V  12V  3.3V都带上不少的负荷再测。

3.3V负载电阻开路也会造成;空载电压低、

网友:
刚检查过3.3V负载电阻6.2欧姆正常。把TL431 和A1015都卸去电压仍为3V, 如果加1.5欧姆的假负载电源就降至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