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EHG的61脚待机工作电压3.46V正常吗?

楼主(2009-01-05):
资料上W83627EHG的待机电压为3V, 现在是3.46V,这个正常妈?

网友:
不太确定 现在什么故障

网友:
应该正常,我的数字表经常量3.3VSB都是3.46V

网友:
现在不开机,长按开机按钮通电

网友:
开机绿线上的三极管是KL3R好像坏了,是什么类型?

网友(2009-02-04):
一般都是测量的误差 应该属于正常的。

网友:
看下是什么问题。。。IO

网友:
有一点误差是可以的  只要不是太大就可以了

网友(2009-03-26):
是正常的。

网友:
非常的正常 w83627(t, e)hf的待机供电就是3.3v   83627hf是5v

网友:
正常,在允许范围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