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400隔夜不加电?

楼主(2009-01-05):
接来一台东芝2400本,客户拿来的时候说进水了不加电,拆开后放放电,加上电源后开机OK,弄好后装起来烤了一天的机都没有问题就叫客户拿走了,第二天客户就又拿来了说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一直用着都没有问题,就隔了一夜机器就又不加电了,我又按上面方法弄了一遍又OK了,隔了一夜一开机又不加电了呀,请问大侠们这种隔夜就不加电的机器是什么问题呀?
进水

网友:
估计进水腐蚀,接触不良。仔细观察下主板!

网友:
同意二楼XD说的.仔细检查主板.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或者电容有没有腐蚀的.

网友:
你是放电开机的吧,可能是SB有问题,做一下看看,

网友:
说不定就是COMS 的电池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