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690SD

楼主(2009-01-05):
开机正常
但里面吱吱响,偶然会咔吧响,屏幕一黑,紧接着又正常了

怀疑电容的事情,换了几个无果

网友:
看了丁峰大师的文章,还不行
“HPC” 1769OSD指示灯不亮,机内有轻微的哒哒的响声维修实例
故障现像:
连线开机指示灯不亮,机内有轻微的“哒‘哒’哒‘哒”的声音;

检测过程及故障分析:
初步怀疑为电源负载过重引起的故障;开盖检查测量行管集电极电压只有1V还不到的而且抖动的电压;测量开关变压器次级整流电压也很低且抖动;测量行管集电极对地正向电阻为30K正常;(一般行部分供电回路是出现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多)进一步怀疑:行供电的二次电源不正常,拆下二次电源调整管(IRF644)测量已击穿,进一步检查二次电源的整流二极管以及滤波电容(250V/47uf),发现电容一脚已有电解液流出(已损坏),更换电容以及IRF644(因无原型号用IRF634代换);开机恢复正常.

维修方案与结果:
更换二次升压电路中的升压电容(250V/47uf),与升压管

参考文献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1769

网友:
回复 楼主:

HPC17690SD
开机正常
但里面吱吱响,偶然会咔吧响,屏幕一黑,紧接着又正常了

怀疑电容的事情,换了几个无果

保护电路动作一下?有虚焊或不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