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改ATX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01-05):
想把电脑的ATX电源改为功放用的电源,重新绕变压器的次级,将正负5伏改为正负12伏,将正负12伏改为正负42伏,请问339检测那里应该如何改?能不能在检测端串个稳压管将电压降为原来那样?又或者改电阻?具体应该如何计算?过流保护又是如何计算的?请各位老兄指点一下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
自己试验吧。
393可以不用,494 4脚接地。

网友:
339不用的话输出能稳压吗?

网友:
首先有个问题,你要求改造后的12v、42v电流要多少?如果改造后的12v要10A以上,那原来的12v还不如不改。42v大电流的话必定影响其他绕组的输出,其他元件参数需要改变的也多。可以考虑两个atx电源并联。如果是需要小电流(几百ma),可以用辅助电源改,不会影响主电源输出。
余版主曾发了个atx电源改造的帖子在精华区,说的很详细的,你可以看看。顺便问句:用atx电源推动功放,不怕高频干扰吗?

网友:
楼上的朋友可能比较少接触功放(也就是扩音机)吧。
楼主要的正负12V是用来供给前级小信号处理电路的,正负42V是供后级功率放大电路的。

另给楼主一个建议。如果你真的想用ATX电源来供功放,一个是不够的。因为音响的动态很大,后级供电的电流从零点几个安培到二十几个安培变化,视喇叭阻抗定,如果音箱的阻抗是2欧姆的话,嘿嘿。开关电源不比变压器,相同功率的变压器比起开关电源来说耐受力更大,例如一个同为200W的开关电源和一个变压器。当负载达到250W时,开关电源肯定会自保或是烧坏,变压器仅仅是输出电压低了点而已,不会马上烧掉。以前的发烧音响杂志上的文章都是用1000多W的开关电源来给音响后级供电。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样搞代价很大哦!!!就算改成功也不见得结果理想啊!还不如搞个环变,12伏前级用电池推吧.......想发烧了!

网友A:
我主要是想改来做AV的电源,输出功率不是很大,6声道加起来应该不会超过200W,有这个想法主要是想废物利用,和增加一下自己的知识。但汽车功放同样也是用开关电源的,为什么就不容易烧呢?

网友:
有改造能力又不是发烧至极,像楼主所说“增加一下自己的知识”,这样做是没多大问题的。烧电源也是不必担心的。功放的功率瞬时变化很大,尤其是B类或AB类功放。播放音乐,功率一过不失真也会保护。不等电源烧,楼主就会另作打算--减小音量或增大电源。
不过本维修论坛好像不太主张过于DIY,建议楼主自己琢磨着慢慢改吧,注意喇叭要串保险管保护,祝你成功。

网友:
你试着换一个电阻
我也不太明白
还是你自己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是想改来做AV的电源,输出功率不是很大,6声道加起来应该不会超过200W,有这个想法主要是想废物利用,和增加一下自己的知识。但汽车功放同样也是用开关电源的,为什么就不容易烧呢?

事实上N多汽车功放用的仅仅是一个不带稳压的变换器而已。你别看他用上了TL494,那只不过是用来做一个振荡器来用,部份会用到TL494的死区时间调节,整个电路是没有稳压功能的。还有就是,你认为正负25V能输出大的功率?以喇叭为4欧姆来计算的话?事实上很多汽车功放后级用的是正负25V。25/4*25=156.25W。那么正确42V供电的呢?42/4*42=441W。这只是一个声道的瞬间功率。虽然滤波电容可以提供瞬态所需电流,在功放大功率输出的情况下还是起不了多大作用嘀。
另给你提一个建议,可以用两台相同的电源来分别提供后级所需的电源,一台供+42V,另一台供-42V。

网友A:
看来ATX的功率太小,这个方法是行不通了,呵呵,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用回变压器算了,不过在研究过程中对ATX电源的原理明白了不少,增加了不少经验。

网友:
我拆过自己的功放,只知道用功放都用环牛,不知道这么多细节问题。怪不得音响论坛的人绕变压器都成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ATX的功率太小,这个方法是行不通了,呵呵,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用回变压器算了,不过在研究过程中对ATX电源的原理明白了不少,增加了不少经验。

我用的是在电子市场淘的方牛,国外的产品。输出双32V交流,功率400W,重4.8KG。
用在普通立体声功放上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在电子市场淘的方牛,国外的产品。输出双32V交流,功率400W,重4.8KG。
用在普通立体声功放上还不错。

我就用环牛多,想改ATX电源只不过是想看看能不能省成本,毕竟DIY是很耗费资金啊!

网友:
我现在有台汽车音响就是用一台旧的ATX电源12V供电用一直都很好。

网友:
不建议用开关电源来推功放.因为功放瞬间电流会好大,开关电源可能会保护,还有就是干拢会好大.

网友(2009-02-21):
想发烧是要付出成本滴!!!音响需要的是大动态.....ATX是很难做到滴!!!有时间还是放到别的地方好啦!!!

网友:
用开关电源的效果远远比不上用变压器的好,不建议用,研究的话可以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