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触型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2009-01-05):
请教:那位朋友有轻触型显示器开关电源电路,就是:不是用硬开关开启电源的那种,轻触型的。或者简单叙述一下原理,有典型图更佳,在此先谢过!

网友:
说的是CPU控制的那种吧,

网友:
应该是!能帮说明一下原理吗?

网友:
显示器基础维修书上都会详细讲解这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