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组合内存

楼主(2009-01-05):
请问大家,同时HY的颗粒,就是频率不一样,一个是333,,另一个是400,,,,组合在一起能用吗?】

一面是512ddr400,加一面ddr333,大家看看合适不?
是512的条

网友:
用333的条子的SPD,没有问题,我试过的。用400条子的SPD的话,那就要看333那根条子的颗粒牛不牛了。

网友:
不会吧?这也行?

网友:
同意二楼的解释
我再解释一下:如果DDR333能超400的话,那么333的颗粒装到400上是没问题的
反过来,400的颗粒装到333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前提是,颗粒的位宽一样(譬如都是8bit——市面上基本都是8bit的了)

网友:
内存

一般不能,因为有的内存和主板不兼容,这样很可能烧了主板

网友:
但我试过一条266的条子刷成333的条,333的条刷成400的条都可以上机用,一直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哦。

网友:
我想问一下,同一牌子芯片颗粒,就是容量不一样,所构成的PWB走线一样嘛?比如说,一根256的单面内存,把芯片换成512的,都是HY,这样识别的了不》?256*8变成512*8

网友:
焊接工艺好,芯片没问题,焊好重刷512M的SPD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