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 EP-9NPAI

楼主(2009-01-05):
磐正 EP-9NPAI C1-44-50 循环跑码 能跑大概二十秒左右最终停在7F 不显示 刷BIOS无效 换CPU座也没反应 求解
刷BIOS

网友:
建议洗一下南北桥,我有好多这种故障,都是洗南北桥洗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板只有一个桥 具体要怎么洗呢?

网友(2010-01-02):
一年以后回来回复自己的帖子 加焊后用一个月又坏了 重做桥后客户没有拿回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