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R550 测试结果!!

楼主(2009-01-05):
小影霸R550  用9550专用程序测试结果如下:
]
R3MEMID version 1.1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4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Extended logging enabled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1] Fill

Failing bits in test [1] Fill
  errcount: 2
  MDA0: 0 1 2 3 21 22

Failing bits in test [2] Data line toggle (GUI)
  errcount: 7075146
  MDA0: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是哪、个颗粒的问题?
A卡的看不懂!!!

网友:
U29或U33坏了,你可以用短路法确定一下显存的排列位置

网友:
问题是,上面的结果,我看不懂,倒低是看哪一个才是呢!!
请版主给说下!!

版主提示:
Failing bits in test [1] Fill
  errcount: 2
  MDA0: 0 1 2 3 21 22

Failing bits in test [2] Data line toggle (GUI)
  errcount: 7075146
  MDA0: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Failing bits in test [3] RW column (GUI)
  errcount: 8386560
  MDA0: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网友:
换过29和33后,提示:

R3MEMID version 1.1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4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Extended logging enabled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1] Fill

Failing bits in test [1] Fill
  errcount: 2
  MDA0: 32 33 34 56 59 61 62 63

网友:
你最好用短路法测试一下 U30 U32先加焊再测 不可能换这么多

网友:
成功修复一例,还有一块正在修复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你!如果修复了把标题改成  XXXXXXXX(已修复)
故障点说明一下,用红色字体标出来这样方便大家看贴

网友:
LZ把你的修复过程写写
N卡修好几块了,A卡的测试看不懂.

网友(2009-02-05):
手上也有相同的卡。希望楼主给个维修过程参考一下

网友:
我店里有30几块,收来的时候都是好的,放在仓库一个月都花了,全是颗粒坏,U36坏的最多

网友:
这人哟,太不厚道了!来这儿求助都有人热心帮忙了,解决了问题却不说说问题所在如何解决的

网友:
呵呵~~~这个就先不要去计较了,楼主可能有他的想法!不过我已经通知他了!现在我把些贴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