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电视30LATBW高压板故障(闪一下光就黑屏一直有 ...
创维液晶电视30LATBW高压板故障(闪一下光就黑屏一直有声音)

楼主(2009-01-05):
该高压板的核心驱动电路ICOZ960G,5脚一开机有5V电压,
黑屏

网友:
回复 楼主:
液晶电视和液晶显示器一样,闪一下就黑屏----大多数情况是高压板或灯管二者中有一有问题。

网友:
高压板保护了,先查高压板吧,但愿不是灯管的问题,如果是就非常不爽了,先看灯管PIN有没有松脱,以及高压变压器有没有虚焊等等,然后查高压板的相关保护回路的元件有没有问题,OZ960的板子还是有的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