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 cpu座的加焊 助焊剂到U座针孔里清洗不掉

楼主(2009-01-05):
遇上CPU空焊的板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就是做BGA 的时候是加助焊剂好呢 还是不加助焊剂好,我在CPU座里面加过不同的助焊剂,最后都很难清洗掉,往往都是助焊剂残留在CPU坐的针孔里 不管怎么洗都洗不掉,造成CPU与座子接触不良 ,,,有的时候清洗N次还是接触不好 真的很麻烦。。。。如果不加助焊剂呢 补焊的成功率又不高,,想请各位帮忙出点意见参考下
。。。。。。。。。。。
[
]
助焊剂

网友:
小心版主视你为灌水呀.我一般都是重做的.加焊的话老是不放心...

网友:
那你用 松香水 呀 就是用就是用酒精溶解松香的饱和溶液 很好用的 加焊完再用酒精清洗干净 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 成功率还非常高

网友:
加免洗助焊剂,做完后,用洗板水洗

网友:
用天拿水(香蕉水)或二钾苯什么助焊剂都可以洗干净。呵呵

网友:
好 谢谢楼山各位

网友:
用松香水很难清洗干净,粘糊糊的,你用基地的90圆的BGA焊膏,放的不要太多,基本一加热都没了,然后酒精清洗,如果还有接触不良的,装上CPU后,反复拔插摩擦CPU针脚,直到好用

网友:
加BGA焊膏就比较容易清洗了,不过我都是加少量的松香水,一般都不用清洗

网友:
我做过几个 什么都不加 成功了

网友:
有更好的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