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w8330D跟w83303AD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09-01-05):
我的这块故障主板w8330D这个芯片的16脚SS在触发后,测量电压为0伏的,请问正常么?
SS应该是软开关的意思吧?
[
]
芯片

网友:
没人回复吗?
是不是这个芯片太少人了解了?

网友:
SS脚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
学习中,华邦w8330D跟w83303AD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SS脚是低电平,晕死,简直是0伏。
听说这个w83303D跟V星的MS-5是同类型的,都是华邦的。
我的这块板触发跑FF,还有就是关不了机的。

网友(2011-07-20):
貌似是供电的

网友:
软启动引脚。一个电容连接到这个引脚来确定软启动的速度;
和SS的摆率调整的外部能力
电容。
翻译是这个

网友(2013-09-25):
软启动引脚。一个电容连接到这个引脚来确定软启动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