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华同方超锐K431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09-01-05):
一清华同方超锐K431笔记本摔了,不开机,应该改哪里问题?

网友:
一定要打开本子才能看啊,怎么这样问??

网友:
虚焊了吧,加焊下各供电控制芯片。

网友:
这个破本子北桥很容易虚焊

网友:
楼主能说的清楚点吗?摔过的机器,不是那么好说的

网友:
摔过的机器.可能把某些芯片弄虚焊了.具体哪些.只有根据情况来看了.

网友:
拆开看看具体什么问题。不过这个机器北桥特别容易虚焊,建议重点考虑一下

网友(2009-02-05):
不开机不是南桥导致的吗!~

网友:
打开看看有没有芯片被摔掉了

网友:
检查有没有元件丢了或虚焊,看看电流显示多少,这机器北桥特别容易虚焊建议加焊一下。

网友:
开机电流到400毫安。

网友:
重做北桥,我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