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2F的开机电路!

楼主(2009-01-05):
从开关的排针处跑电路,紫线进I/O的106脚。那绿线进那呢?是不是不同的主板I/O进的不同呢?
  请大家指点指点吧!~!~!
  在此表示感谢啦!!!!

网友:
绿色线可能直接连至IO或南桥也可能是由IO控制一个三极管导通将绿色线拉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绿线还是不一定进IO 的那个引脚吧!

网友:
可以从电源绿线的插座查,一般都会在它附近有电阻或三极管相连,再向南桥或I/O的方向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从绿线开始跑的,绿线进1个芝麻大的三极管的C极。在这个三极管的旁边还有一些三极管、电阻等等。绿线进1个芝麻大的三极管的C极,换了个这管,B极还是没电压。
哎呀。脑子都大啦!不知道该咋跑啦!

网友:
技嘉8712好象和 其他的8712不太一样

网友:
对,这个就是8712的IO。

网友:
必须要相同的才可以换。

网友:
我跑的这个电路是,绿线进的那个芝麻大的三极管的C极,紫线连到1个102电阻,然后又串个822电阻,而且又进那个芝麻大的三极管的B极。具体的怎么跑就不知怎么跑啦!估计那里还有分支吧,就是找不到!
有了解这个主板的朋友们帮帮忙呗!
指点指点啊!~!~!

网友(2009-04-08):
先要确定是不是由IO开机!!!!!

网友(2010-01-30):
看看这个就知道它有没有开机电路了
it8712是典型的集成开机控制模块的I/O芯片

网友:
请问LZ的主板是技嘉的吗?   IO不是所有的都一样。。

网友:
我跑的这个电路是,绿线进的那个芝麻大的三极管的C极,紫线连到1个102电阻,然后又串个822电阻,而且又进那个芝麻大的三极管的B极。具体的怎么跑就不知怎么跑啦!估计那里还有分支吧,就是找不到!
有了解这个主板的 ...
引用 网友C:

请问,排线连IO有跳变不?如果有跳变,请问IO出的那个脚有跳变不?如果有,那就是IO出脚后的电路问题。你已经换了那个三极管没用,那我可以肯定IO出脚没跳变。那么就是南桥给IO的其它开机条件不足。CMOS的跳线没错吧?RTMRSM#是高电平不?南桥的晶振起振了吗?
如果待机条件不足,那是无法触发的!

网友:
能强制开机吗 测测有没有高低电平跳变

网友:
8712绿线进76脚。W83627绿线进72脚

网友(2010-04-01):
可以从电源绿线的插座查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