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V换3055场管后一触发就灭,是哪短路?

楼主(2009-01-05):
技嘉845GV加电不启动,CPU风扇转,诊断卡灯全亮,看过网上的文章说是PCI与北桥间的3055场管坏,于是拆掉替换,手工还凑合,用的风枪。
换完后加电就灭,卸掉替换的场管(只留空位),加电后CPU风扇转,诊断卡灯全亮,故障和以前一样。只要焊上场管(3次,两次同型号,可以排除焊接原因)加电就灭。
请教一下是哪短路了?
绝对新手,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最好是先测量,看看电源电路有没有对地短路的,然后逐个排除,建议送到维修店检查。

网友:
你看桥的温度高不  有可能是桥挂了 我有个板 也是3055炸掉了  把桥给挂了

网友:
桥应该有短路了。重做个桥。

网友:
郁闷的我,本来不想再说什么,后来一想还是说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听2楼的意见,虽然以前也修过主板,但都是换换电容什么的,这是第一次正儿八经做维修 ,自己也怕把故障扩大,所以就送修了。
修完后当场可以点亮(换个场管,我拆下没再焊上去。在我追问下说还换了一个旁边的排阻?),回来后发现还是一点就灭,和以前症状一样,以为没修好呢,就又返回维修店,测试没问题。维修工的一句话提醒了我“电源不好吧”
回来后换一电源,可以正常启动,原来真是电源的问题。
这是我第一次维修主板的经历,也不知道开始是否自己已经修好了,那个排阻看不出换过的痕迹,总之很郁闷

网友(2010-06-07):
先测量电源电路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呵呵,楼主修好了可是又碰到个坏电源,前车之鉴!

网友(2011-05-20):
貌似3055坏掉,因为据你言去掉3055可以正常加电,只不过你的电源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块板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帮就是那个管的后极短路了,看看电路图仔细查查

网友:
忙活半天,只是电源有问题。还的从源头开始呀

网友:
拿到一台机子。首先要看问题出在那里。第一电源再到CPU工作条件有没有正常。按你说的应该是CPU没有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被忽悠了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