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

楼主(2009-01-05):
一插内村就自动关机
自动关机

网友:
我想和显卡短路是一样的,金手指短路了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都换了内存 还不行

网友:
希望版主及大虾们回答问题的,请闸述清楚点,还有你做了哪些检查等

网友:
估计是北桥`

网友A:
回复 楼主:
asus主板 内存供电都正常 但一插内存 不到10秒就关了

网友:
内存的供电正常是插上内存后测的,还是没插内存测得?

网友:
槽里面有没卡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