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1845GE主板开机没反映,连自检声音也没有

楼主(2009-01-05):
技嘉81845GE主板开机没反映,连自检声音也没有.请问高手们这是主板哪里的问题,能确定是主板问题,其它的部件全部换过了还是这样的问题。
最近这台机器要调试东西,所以每天频繁的开关机,每天要开关一,二百次吧。
主板
技嘉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前段时间我有一块主板也是这样,你查下开机按钮PW-ON有没有电压,要有很有可能就是南桥连的晶振问题(我的那块板就是这个问题,换了后就好了)

网友:
补充一下
哦,对了,我再补充一下哈
开机后CPU风扇全都正常转,其它的反应就没有了。
那我现在去查查去

网友:
频繁开关机的话,坏的多的就是ACPI芯片了,再就是I/O和南桥。

网友:
没有诊断卡吗?
如果没有诊断卡的话别人也没发帮你啊 自己清理下机箱的灰尘看看吧 用橡皮 擦下金手指 如果有诊断卡的话 给下代码 和BIOS型号 大家给你出下注意

网友:
那你上诊断卡看看走代码吗?

网友:
我前些天也碰上同样现象的一机子。更换一个好电源就OK了。

网友:
我这没有诊断卡啊.......
可怜,还是跟上头申请再换台机器吧。

网友:
主板不显示要查的地方不是一两个啊 这怎么说呢.楼主你至少说的清楚点啊 查到哪一步了

网友:
还是换机吧。楼主不明专业维修的话。

网友:
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另外你的电源开关可能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