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版主帮忙找一个微型代工的清华同方MS7191V1.1的bios

楼主(2009-01-05):
求版主帮忙找一个微型代工的清华同方MS7191V1.1的bios,主板上印刷的型号标记为:PCI 槽旁印MS-7191 V1.1 pci槽上黄色小标签为030,另外内存插槽和CPU之间印着RS482M4,按照公告帖子里说的在PS2插口旁没有找到型号标签,使用V星网站提供的bios刷机后开机无显示,板子原来的故障和论坛里一位朋友的精英板故障一样,CMOS清零后才能开机,后来刷ms7145的BIOS可以开机但是板载网卡不能用,两条PCI插槽只有靠近CPU的那根能用,不知版主有没有这块板子的bios

网友:
我是不是忘了留下邮件地址了babywolf@163.com

网友:
我正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有楼主说的故障一样,CMOS要清零后才能跑,但一关机又不行了,我先刷下看,先谢了!

网友:
刷了还是原问题,需CMOS清零后才行,我想可能是该板的通病,究竟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呀

网友(2009-04-07):
我也是,可是我刷7145的bios就不用清零,但是很多东西不能用,PCI和内存插槽只能用一根,最大的问题是好想不稳定,经常蓝屏

网友:
版主能不能帮忙看看bios文件对不对啊,我从驱家论坛上下了个清华同方的bios也是需要清零才能开机,或者版主帮忙鉴定一下是bios的问题还是板子硬件问题,如果是硬件问题就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