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长城电源保护,修不好高手帮看下

楼主(2009-01-05):
型号是300P4 待机下,TL494 4脚为4.2V,保护了,8和11脚驱动电压2.2V,12脚为22V。待机5V有,绿线3.73V觉得太低。空载短接绿黑听到有点小小的怪响,电源不启动。换过所有5V和10V电容,查过大部分小零件不知是哪短路。
放上图纸一张,不知如何展开让大家免费下。
小心查看了主电源的线圈,发现漆皮破了,造成短路,用胶隔开就OK了。多谢大家关心。

网友:
绿线3.7V是合适的,就算是高电平。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绿线也有电压,但不能启动电源,明显是输出电压短路了,查各输出整流管有没有击穿,可先测测各输出端的对地电阻.

网友:
变压器线圈外面不是缠了胶带的吗?你怎么发现掉漆呢?

网友:
主变压器短路很容易造成主开关管过载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