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雷霆9955 显卡BIOS(已解决)

楼主(2009-01-05):
本人的一个显卡 ATI RADEON 9550 128MB 128BIT DDR 轻微花屏 求它的BIOS 想刷下看看 希望有的大侠告诉下 谢谢
刷新BIOS 已解决 第一次刷新文件错误 黑屏 抹黑又刷了一次 成功了 不黑屏了 不花了 谢谢为我提供帮助的每个人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网友:
你不都问过我吗?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为会什么还要刷BIOS,先用R3MEMID软件测试一下,如果确定无坏显存你可以从GPU BIOS考虑下手。

网友:
它提示俺下载的这个R3 少文件啊

晕了 不好意思打扰大家了

网友:
强烈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动手

刷完BIOS 黑屏了  以前的BIOS 也没了 哭都没地

网友:
不懂刷BIOS,如何修显卡?
这是最容易学会的简单操作。

网友:
刷新bios,是高显卡维修的必修课也,我手头哪种卡gpu坏的多,我就把它的bios芯片放在同型号好卡上{要求不高能亮跑吗就行},刷成其他所需的显卡bios,然后拆下放好标号备用,省编程器了呵呵呵

网友:
我不是有一篇如何刷显卡BIOS的文章的啊,LZ你可以去下载看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