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洗板子是怎么洗的??

楼主(2009-01-05):
如题。是把酒精倒在板上用刷子刷吗??

网友:
不怎么好用,什么意思??弄不干净??

网友:
我通常用牙刷醮酒精洗,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

网友:
酒精毒最小,建议使用!

网友:
用牙刷也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无问题

网友:
呵呵,我是用一方形的大托盘到点洗衣粉用温水先把洗衣粉融化,在把主板放进去,然后用牙刷清洗,洗出来和新的一样,除了PCI变黄了的,就和出厂时无区别!!
洗了出来在水管上冲掉多余的洗衣粉水,在用温水彻底的清洗一下,在放到电炉上烤

网友:
这样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网友:
用水洗也可以滴,。

网友:
我用洗衣粉水洗了N张板子了,从来没出个问题,就是BIOS电池不要忘了下了哦!!水一定要烤干,洗下来最多也就30分钟搞定,或者不想守到烤,用烤箱温度调到100度10分钟也OK了

网友:
采用过楼上的方法洗过一些电路板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汽油洗最好了 干净

网友:
我是用洗板水洗的了

网友:
烤主板?!=。=、
没试过有点夸张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