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 网卡 更换问题 请进

楼主(2009-01-05):
我发现同样是D600主板 网卡型号都不一样 想问一下是 否可以 通换
BCM5702CKFB BCM5751TKBFB BCM5705CKBF .......... 好几种
请问高手们,是否可以通换 谢谢
主板

网友:
看下这网站有没有引脚定义WWW。ALLDATASHEET。COM 如果供电信号等一样就可以换啦

网友:
不可以,一定要型号一样,我试过很多次了

网友:
如果要是同型号代换 那可就惨了
当时修这块板的时候,网卡拆了 随手放在一边了 现在找不到原板的这块网卡了,
D600 网卡型号这么多,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今儿装上一个,5705的网卡 装上后 机器都点不亮了,
哎,怎么办喃, 只有一个一个往上装了, 装到好用了, 就可以了
可是 装不同型号的网卡 会不会烧坏主板喃???

网友:
这个是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是不可以代换的!我也试过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