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狂死机

楼主(2009-01-05):
:'( :'( 我家的电脑用不了多久就死机了鼠标键盘都能动但应用程序打不开
一开始我的电脑换能打开
后来就打不开了等多久都动不了只能重启
哪位大哥大姐救救我吧我在这谢谢你了

网友:
先杀毒,再重装系统。

网友:
毒杀过了没有木马插件都没有

网友:
先看看你的CPU温度是不是过高了。

网友:
不高啊风扇超快都可以当电风扇了还有我的是裸奔机盖开着

网友:
那就先除下尘,再看主板上有无鼓起的电容。

网友:
狂死机一般是主板问题了,可能有虚焊,你那块啥板?

网友:
哈哈哈,像是操作系统问题,重装一下看!

网友:
用排除法,先目测主板的电容是否有鼓包漏液,再看内存,最后在做系统

网友:
先查软件,不行换系统,再查硬件了

网友:
先看下CPU的温度.能开机的话,那中毒的可能性比较高些,重装系统44

网友:
5楼7楼正解,几率占80%。
硬盘、电源占18%。
NB占2%。可惜我的一块板子就是这个毛病,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死機要查的部分很廣其實先往1掃毒2系統3硬體方面一個一個試試看
大部分排除系統方面的話應該就是硬體
其實

网友:
电容……!我的前几天也是跟你同样的问题  花了2块钱换了2个鼓起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最近流行一个木马病毒,你先查查病毒吧,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病毒引起的。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
你说这个问题还是系统的面大。还是在GHOST几个系统吧

网友:
软件问题或者电源有问题。。

网友:
8o%系统问题,,重装一下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