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本本进水

楼主(2009-01-05):
三星本本进水,cpu旁边短路,就是查不出来是哪短的 ,是不是北桥挂了 ,请教高人,小弟是新人..

网友:
呵呵!我修主板的,但是有时候也看看笔记本,像那种短路的你先把那些大电容拆了看看还短路不,最好是不要直接就去拆北桥,

网友:
加电烧撒,看发热不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