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分配扇区数failed”该怎么处理-------已处理

楼主(2009-01-05):
能给讲讲当硬盘出现“重新分配扇区数failed”该怎么处理??
我有好几块这样不同型号和牌子的硬盘,在开机时SMART报警,然后我用“HD Tune3.0”检查提示我“重映射扇区计数failed”
————————————————————————————————————————

网友:
不知到为什么没有回帖??
我在baid、GOOGLE上搜索过了没有找到答案,在咱这个论坛上也没有搜索到答案!
希望有这方面维修经验的老师给讲讲!!!谢谢

网友:
用PC3000之类的G-P,再扫坏道加P直到没有为止,然后清SMART,最好是不用前面提的而是改做一次SF。

网友:
谢谢回答。不过能给解释一下什么是“G-P”;什么是“加P”;什么是“做一次SF”;再次感谢!

网友:
先谢谢“上虞郑冬青”,根据你的提示,加上自己的摸索终于修好了一块三星30g的硬盘。
修复的过程是首先学习了一下该帖“ 超强工具集合_硬盘检测之标准MHDD,Victoria下载(附说明跟图文教程)”。然后下载MHDD,先扫描了两遍然后打开smart接着进行修复同时将不能修复的坏道存入smart。(这都是我根据附带的教程所理解的,不知对不对,请指正),最后进入windows再用HD Tune3.0检测,没有再提示“重新分配扇区数failed”!
这次修复对我来说是一个0的突破,没想到在“上虞郑冬青”老师的帮助下自己也修复好了一块硬盘,不过我还是不懂“G-P”、“加P”、“做一次SF”是什么意思??

网友:
G是G表 意思是:用户缺陷表
P是P表 意思是:工厂缺陷表
SF 意思是自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