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点不亮

楼主(2009-01-05):
IBM R51开机指示灯亮。硬盘灯不亮。CPU 风扇转。开机后的电流1.22A左右。诊断卡有复位信号。有3.3伏.诊断卡显示0C。是不是没有检测到内存呀。把下内存。开机诊断卡也是跑到0C。电流也没变化。看来还是内存电路的问题。只是测内存电压正常。换一个槽还是一样。该怎么查内存电路?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cpu没有完全工作,应该重点查一下cpu的供电电路。我遇到的是这样哈,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可以先查查看

网友:
CPU没工作,

网友:
先查下1.0V  1.5V  2.5V  1.8V电压有没有出来。如果没有出来,CPU电压不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