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31开机不亮

楼主(2009-01-05):
清华同方K431开机不亮 信号指示灯像是在反复重启 风扇不转 拆机前发现电流可以上到0.81A  拆机后裸板电流只能上到0.15A了 AMDCPU都不热 显卡集成在北桥 北桥背后的电容阻值只有10类似短路 附近的MOS管二极管都是10 但应该都没坏 这款机器是不是特别爱虚焊北桥?加焊CPU供电也没用 BIOS会坏么?求教
3V 5V正常 内存1.78V

网友(2009-03-02):
这种机器的通病都是北桥坏。

网友:
不是北桥就是显卡脱焊 两个距离太近 散热不好。

网友:
稳定是北桥了,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我修过这种机器是北桥虚焊,但做好后用不了多久又出问题。北桥散热片太小,并且发热量很大

网友:
北桥内部短路了

网友:
电容阻值只有10 应该没短  这机器主板拆下 加热北桥80%都会好  但是会返修 设计缺陷,散热问题。

网友(2009-04-24):
r换个北桥

网友:
北桥换了好多都好了 通病

网友:
做北桥啦。。。是这款机通病来的

网友:
通病,北桥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