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T400主板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9-01-05):
我的一块技嘉KT400主板开机风扇转但屏幕无显示。用检测板检测除灯亮外数字屏也没有任何显示(已排除显卡、网卡、声卡、内存等硬件的故障)。有的人说是南桥的问题。不知是否真的?请大师为我开处方诊断一下是什么问题?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一块技嘉KT400主板开机风扇转但屏幕无显示。用检测板检测除灯亮外数字屏也没有任何显示(已排除显卡、网卡、声卡、内存等硬件的故障)。有的人说是南桥的问题。不知是否真的?请大师为我开处方诊断一下是什么问题 ...

我的一块技嘉KT400主板开机风扇转但屏幕无显示(那是因为你板子都没点亮)
用检测板检测除灯亮外数字屏也没有任何显示(可能没跑码,也可能没复位)
已排除显卡、网卡、声卡、内存等硬件的故障(那问题是出在主板上,也可能是CPU坏)
有的人说是南桥的问题。不知是否真的(那就不一定了,你打一下桥的好坏吗,论坛里有介绍的)

网友:
测试电压
如果电压正常的话
换I/O看看咯

网友:
1.供电系统故障导致黑屏
首先检查交流供电电源是否接人主机,确认交流供电电源接入主机后,如果主机电源未工作,先检查安装在主机内机箱前面板上的主机电源开关是否正常。
2.不自检黑屏故障
主机电源供电基本正常,但未能启动BIOS中的自检程序就发生了死机。一般用替换法依次检查内存条、显示卡和CPU,确认显示器、内存条、显示卡和CPU能够工作后,故障源只剩下主板和电源,区分是主板故障还是电源故障的最简单方法是换一只好电源试试。
3.自检失败黑屏故障
开机后主机面板指示灯亮,机内风扇正常旋转,能听到硬盘盘片的旋转声、自检内存发出的“喀塔塔…”声和PC喇叭的报警声。
根据报警声排除故障。
4、配件间的连接和配件质量引起的故障
(1)显示器“黑屏”且电源指示灯不亮 这类故障多为显示器本身故障。首先应检查显示器电源线是否接好,在确认220V交流电进入显示器内部后,可判定为显示器故障。
(2)显示器“黑屏”且电源指示灯亮 这类故障现象定位较复杂,故障可能发生在显示器、显示卡、主板或信号电缆等部位。若调节亮度、对比度旋钮屏幕仍为“黑屏”,则应检查主机至显示器信号电缆是否插接完好,有无断头、断线故障;检查显卡若显示卡在其它微机上工作正常,则故障就在主板上。
5、超频引起的黑屏故障
过度超频或给不适合于超频的部件进行超频不仅会造成黑屏故障的产生,严重时还会引起配件的损坏。还有就是过度超频或给不适合于超频的部件超频后散热不良或平常使用中散热风扇损坏、根本就不转等等都会造成系统自我保护死机黑屏。
6、其它原因引起的黑屏
其它如主板CMOS设置不正确及主板清除BIOS跳线不正确都可引起黑屏故障,这时你可对照主板说明更改其设置。此外软件冲突如驱动程序有问题安装不当,DIY不当如BIOS刷新出错,电源管理设置不正确,恶性病毒引起硬件损坏(如CIH)等等都有可能引起显示器黑屏故障的出现。

网友:
主板可以加电,主板上的灯亮、风扇也转。楼上的几位大师所讲到有可能的问题都试过了。(是朋友帮我试的,我是个菜鸟)CPU都是好的(放到别的板上可以正常使用)包括主板上所有的电源管都是好的。就是没有动南桥了因没有专用设备。三楼讲的换l/O是什么东东,不怕你见笑,我真的是个菜鸟不太懂这些东东,但又很想明白这方面的东东,希望能得到大师的指点和教导。谢了。

网友:
我今晚又把板拿出来测试,板上的电压全部正常,就是不跑码(连显示都没有)。但OSC、+3.3V(-5V)、IRDY(BIOS)灯不亮。其他灯都亮。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还请高师帮忙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