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LG17显示器求救

楼主(2009-01-05):
一台LG的显示器,开始是行管击穿,换上后高压包的400V,-160V,60V,都没电压,指示灯是绿灯但不能关机,高压包已换了还是一样,行管50V

网友:
看情况是行没有工作,看看行驱动相关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就要先断开高压支路.把开关机修正常了再说其它的.

网友:
把二次电压修正常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显像管坏了,管脚开了一个小口,折腾了一个星期,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