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40G报错

楼主(2009-01-05):
用DM分区报错
兄弟们看一下是什么故障
谢谢

网友:
硬盘MBR有错,用 CHKDSK查一下,把错误修正了,然后用FORMAT和FDISK再分区!

网友:
英语的意思:
读文件分区表错误
错误代码:1001H

网友:
综合2楼和1楼的意见!

网友:
diskfix 好像有用。

网友:
呵呵,千万不要误导别人,
使用MHDD抓图上来看看,是不是磁头只读了? 或者固件的问题。

直接SF好了

网友:
倒数第二行说是有不能修正的ECC错误,明显是有坏扇区,要修盘!
如果坏扇区少就用MHDD或VCR加G,多了就开SF。

网友:
这个硬盘坏道太多,修了一天也没的进步
认它东眠去了

网友(2009-02-04):
先检测有无坏道,若无坏道看固件有没有坏,若都好,写22#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