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1-05):
我所用的M2N-X华硕主板出现故障了,刚好1年时间,今天突然开不了机.按了开机风扇电源运转一会又自动关机了.BIOSS版本都没的显示,直接是开机,cup风扇,电源风扇转动数秒后自己断电.{已经排除了电源,cup,显卡,内存这些}确定是主板坏了,请问高手应该是主板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如果你初尝维修,还是去找专业维修点好,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
如果你是来学习的,请先读《新手必读》,先了解论坛规则,然后再来提问和讨论。
已有、过时资料不要再发帖上传,免得浪费大家的时间和论坛的空间。
在求助时尽量把问题写清,才能得到准确及时的答复;为尊重别人请勿指名解答。

转张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