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希捷st3800 11a 80g 硬盘,电脑开不了机

楼主(2009-01-05):
希捷st3800 11a  80g 硬盘,电脑开不了机(风扇转几下就保护了),换其他硬盘开机正常.求助:需要测哪几个元件啊?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硬盘!

网友:
重点查两个电源保护二极管!

网友:
多谢了!在电源口附近发现1个2极管(个子稍大点),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吧,没有替换的件,把它拆下来,硬盘能不能好用?

网友:
直接去掉这2个保险二极管。
硬盘就好了,不过下次在烧硬盘,估计就是烧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