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问题‘大大的

楼主(2009-01-05):
是462的cpu。,开机有复位,cpu不动,内存没电压,现在是要把内存拱电修出来。可什么都换了还没电请大家伙想想
cpu

网友:
跑下线路啊。看下。给内存供电的事哪个mos管,mos管上面有没集成ic 像rt9202这样的ic上面有电压没,一路追下去嘛。不要动不动就换东西

网友:
请洗CPU插座。

网友:
连线啊
用连线法。你查查看那个电压没有,量它通到那,把那个管连个线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2009-03-18):
查看一下温控芯片attp1

网友:
看看有没有内存负载电压。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主供电的 八脚那个芯片挂了啊...

网友(2009-04-18):
跑内存线路 看看。。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