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E150没时钟

楼主(2009-01-05):
方正 E150没时钟,量到经(代号SQ27)
三极管
的集电极到时钟IC(型号952013CF)的33脚,但SQ27的控制脚有高电,把33脚的电压拉低。试去SQ27后有时钟,但不跑码。把南桥更换也不成,现在没头绪了,大家表现下点修吧
更换

网友:
把SQ27去掉是回避矛盾的吧, 控制信号不正常应该往前追才是,应该是从CPU供电来的,供电都正常么?

网友:
对!我跑线路是从CPU供电控制芯片出来的,CPU供电也出来了,是1.2V。接下来又点修???

网友:
CPU供电也出来了,是1.2V。这电压正常吗

网友:
郁闷,怎么没人说下

网友:
一般是由CPU供电控制,发出时钟开信号,没修到过这个机型,

网友:
修好了,CPU供电控制IC旁边的电阻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