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W和300W电脑开关电源的元器件的区别???

楼主(2009-01-05):
问下坛子里的人200W和300W的电脑开关电源在选用元器件上的区别是什么,是不是300W的选用的主开关管耐压值更高,整流管等参数也更高,所以它能输出更高的功率,比如200W的主开关管用MJE13007,而300W的可能用MJE13009或更高的????

网友:
主要有4个方面:
1\300V滤波电容,功率越大电容越大.
2\主开关管,功率越大,耐电流和耐电压越大,特别是耐电流.
3\变压器线径,功率越大,线径越粗.
4\输出整流管,功率越大,耐电流和耐电压越大,特别是耐电流.

网友:
根据 功率=电流 乘以 电压

因为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都是相同的,要想提高功率,只能增大电流。因此300W和200W的根本区别就在于300W输入和输出电流大。要想保证大电流而不损坏,就必须:1  增大各开关管\整流管的电流参数。 2 增大各变压器和线圈的线径, 3 适当增大各滤波电容的容量,4 牵扯到增大电流的一些附件(例 辅助电源开关管的发射极电阻,主要电流的铜箔以及导线等等)

网友(2009-02-06):
电流参数有ATX设计规范约束的吧,不能任意调吧,电脑电源只是把220V交流变为几种直流,并不是功率放大器等,关键是要选的材料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