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9200 128M进系统花屏的维修过程

楼主(2009-01-05):
基本情况:一客户送一片梅捷9200 128M显卡说花屏,没事时上机DOS下不花,正暗喜,进系统花,整个屏好象下雨一样,全是细竖线条,并且有图标缺色。
维修过程:
       1、看显存旁边有一空位电容,用16V 470UF补上,无效
       2、把全部电容都换掉,还是无效
       3、用R6测试没有报错
       4、量主供电1.66V,显存2.5V,正常范围
       5、因缺色,打VGA 的RGB对地值都是72,正常
       6、准备加焊GPU,心想还是先加焊一下显存吧,上松香加焊后,不亮机,拨掉电源AIX,清COMS后上卡后亮机,进系统又了几遍3D后OK。
结论:显存虚焊会造成进系统花屏(软件测试没有报错,个人看法应该是地址线或其它非数据脚虚焊)

网友:
进系统花机,一般是GPU到显存的控制信号有OP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