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是17寸掖晶显示器,运行中自动黑屏

楼主(2009-01-05):
我的是17寸掖晶显示器,运行中自动黑屏,就是绿灯不亮,黄灯亮了.重启就好使了.呆会还是老毛病,什么原因.
黑屏

网友:
高压 或者灯管

网友:
像是MCU的问题,但我感觉好像是你主机的问题吧。

网友:
排除高压板与灯管问题,程序的可能性大,建议断开按键板再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