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6IPAT 故障 请教

楼主(2009-01-05):
最近这板子出了一个问题,第一次加电自检正常,然后重启几次会有那么一次在主板检测的画面停住,然后自动关机,装XP系统的时候过一会儿会死机然后自动关机,不知道是哪里的电路出了问题,请赐教.
重启

网友:
这种可以扫一下硬盘,看有无坏道。。。。

网友:
绝对跟硬盘没有关系,因为完全没有挂硬盘的情况下也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