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 z99S掉电北桥有三个电容短路

楼主(2009-01-05):
ASUA z99S,客户拿来,说进过水,折机一测2。5V的MOS管短路,北桥短路,换了一个新北桥和MOS管不短了,可北桥上还有三个电容短路,不知道是几V电压,请问高手们是不是北桥上的那三个电容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是965的北桥,现在机子上电到0。46就掉电
掉电

网友:
965的北桥有一个对地值是20欧,1.05V那个。其它都有50欧以上,CPU拆下了吧。你所说的现像一般都是短路

网友:
我有台华硕M5N一开始北桥周围的电容都对地短路,重做北桥后不短路了,现在上电到0.57-0.58的样子就掉电,不知道什么原因,估计是北桥坏了要换了,还没弄

网友:
965上3个电容0是正常的我已经维修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