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点意见:

楼主(2009-01-05):
能否限制一下每个完整帖子下载的最高经验要求
我是新手,要学的东西很多。由于很多帖子比如5M的一个文件,楼主常常是分成5-6个部分提供下载
每次下载系统要扣除3个经验,这样下来,下一个5M的文件至少要15-18个经验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这么多的经验要求实在是太多了,太贵了
能否限制一下楼主每贴的最高经验要求,比如5M的文件,无论被分成多少部分,最多只能收取6经验值,而不是15-18经验值。不知大家有什么意见??

网友:
如何实现:下载只扣一次积分,在论坛上、DZ的官方都提过多次,但没有人能解决。

如果大家知道有解决DZ 这个问题的HACK或有PHP编程能力的请通知我们。

网友:
积分太少,想点办法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以前用ASP+MYSQL做过类似的扣积分的程序,主要思路是:
-------------------------楼主-------------------------
database_name=chinafix;table_name=topic和user_data;---数据库和主题表+用户资料表都确定了
在topic表里有如下几个字段:Big_ID/Topic/content/small_ID1/content1/
small_ID2/content2/small_ID3/content3/small_ID4/content4/small_ID5/content5/
每个帖子有个_ID,我暂且称他为Big_ID
该Big_ID下又有很多下载包,每个小包有一个small_ID,内容content(比如楼主把一个5M的包分成5份,这时候就有5个供下载的包,分别对应

small_id1--small_id5),这些下载包是楼主通过Form表单--浏览,一次性上传的;
---------------------------用户--------------------------
user_data表字段有user_id/......../jifen/Big_ID/Small_ID/state等字段,
用户每次浏览一个主题,首先系统自动从用户资料表user_data里的Big_id和small_id里查找是否有该BIG_ID和small_id
如果存在BIG_ID和small_id,则不扣积分,表示用户已经下载过此主题;
如果存在Big_ID,但没有small_idx,表示用户浏览过该主题,但是没有下载数据包;
此时系统等待用户下载连接请求,如果有连接请求,则积分减3,且把该big_id和small_id写入user_data的big_id和small_id里,否则不扣,

不做写入操作;
如果不存在Big_ID,表示用户第一次浏览过该主题,此时系统等待用户下载连接请求,如果有连接请求,则积分减3,且把该big_id和small_id

写入user_data的big_id和small_id里,否则不扣,不做写入操作;
---------------------------------------------------------
这个东西只是个人的一点愚见,
具体的还得看数据库和表的设计,
chinafix的数据库肯定没有我写的这个这么简单
不知能否给大家一点启发.........
不好意思,献丑了

网友:
扣积分的一点看法

以前用ASP+MYSQL做过类似的扣积分的程序,主要思路是:
-------------------------楼主-------------------------
database_name=chinafix;table_name=topic和user_data;---数据库和主题表+用户资料表都确定了
在topic表里有如下几个字段:Big_ID/Topic/content/small_ID1/content1/
small_ID2/content2/small_ID3/content3/small_ID4/content4/small_ID5/content5/
每个帖子有个_ID,我暂且称他为Big_ID
该Big_ID下又有很多下载包,每个小包有一个small_ID,内容content(比如楼主把一个5M的包分成5份,这时候就有5个供下载的包,分别对应small_id1--small_id5),这些下载包是楼主通过Form表单--浏览,一次性上传的;
---------------------------用户--------------------------
user_data表字段有user_id/......../jifen/Big_ID/Small_ID/state等字段,
用户每次浏览一个主题,首先系统自动从用户资料表user_data里的Big_id和small_id里查找是否有该BIG_ID和small_id
如果存在BIG_ID和small_id,则不扣积分,表示用户已经下载过此主题;
如果存在Big_ID,但没有small_idx,表示用户浏览过该主题,但是没有下载数据包;
此时系统等待用户下载连接请求,如果有连接请求,则积分减3,且把该big_id和small_id写入user_data的big_id和small_id里,否则不扣,不做写入操作;
如果不存在Big_ID,表示用户第一次浏览过该主题,此时系统等待用户下载连接请求,如果有连接请求,则积分减3,且把该big_id和small_id写入user_data的big_id和small_id里,否则不扣,不做写入操作;
---------------------------------------------------------
这个东西只是个人的一点愚见,
具体的还得看数据库和表的设计,
chinafix的数据库肯定没有我写的这个这么简单
不知能否给大家一点启发.........
不好意思,献丑了,我的威望实在是太少了,再发一次

网友:
我们用的是DZ的论坛程序,是PHP+mysql。如你能改成PHP的就好了。
另外,在http://www.discuz.net/有很多修改代码的,楼主可参考。
如果你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将给予你一定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