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50挂了,不出热分,红灯不闪

楼主(2009-01-05):
我的850挂了,不出热分,红灯不闪
查到324坏了,更换后还是不能用
查手柄中有个像氖管一样的东西,里面还有液体和气泡,不知道是什么,导通的,切断与324连线,比较器有输出9v
可是调节温度的可调电阻端电压为1~2呀,怎么不对呢,比较起不能输出,直接在该输入端接9v的话,红灯闪,有热风,其他加热电路部分该没问题,现在就卡在调节温度这了
热偶端电压5v,324直接通过电阻降压整流12v
热偶经比较器输出9v,输入到和温度调节电阻(1v~2v)的比较器,问题出在这
希望帮解答下,这里先谢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
查手柄中有个像氖管一样的东西,里面还有液体和气泡,不知道是什么,导通的

除了知道这是个水银开关,用来控制手柄位置的,就是在有的位置通导,另外的一些位置不通. 其他没有拆过,不了解.

网友:
加热丝断了就是如此

网友:
没断,好的
主要问题就是在比较器这里了
热电偶的那个比较器输出有9v,正常吗?
手调电位器的那个比较器-输入端也是9v(上面的书输出端经电阻入),正输入端由电位器控制(1~2v)
问题就在这,比较的电压不对呀,你把正输入端短接到v+上加热灯就亮了,有热风。
问题就在这,不受电位器控制

网友:
看看是否连接电位器的插座脚和线路板断开了,用表量下。

网友:
电位器和电路板直接焊在一起的
上面的线路好乱,省掉了自动关风机的部分
电位器也是好的
现在不知道查哪里

网友:
看电位器和电路板是否虚焊,这东西没几个零件啊,细致点肯定能搞好的.

网友:
焊点都焊了,还是一样,下面是电路板

lm324
3脚4.96v(热偶)
2脚0.xxv
1脚9v      ?电压正常吗
5脚9v(3脚经电阻)?电压正常吗
6脚1~2v(电位器调节,调节温度的)
7脚9v 至可控硅

网友:
楼主你还是重新换一台吧,你这850的做工也太差了,一看就是杂牌的,不说用白光的吧,至少也要用安泰信的,用了你就知道什么才叫风枪。

网友:
呵呵,能用就可以了呀
反正也是从朋友那捡的
原来他只是说气泵的问题,谁知。。。。

网友:
更换加热芯试试~~~

网友:
加热芯没问题的,上面说了,可以加热
换过324,修好气泵
现在就是10#的问题了,没找到故障点

网友:
没人提醒下阿

网友(2009-02-22):
查比较器LM324周边元件看看!风枪内温控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