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电源不稳定

楼主(2009-01-05):
说来笑话了!一听到是电源问题,就知道很简单的问题!但是 它 不是烧坏不通电,而是输出电压不稳定 引起液晶显示一闪一闪的! 一开始以为是 MCU坏了!但是后来排除了驱动板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 ,电源 IC sg6841dz 第7脚电源供电 再12V~16V之间跳动! 取样电阻换过!光耦,TL431也换了!不行!不知道谁比较了解这个故障的维修方法呢!

网友:
sg6841dz 现在市面上有质量问题的非常多.大多数都是批量问题.建议从其它液晶上面拆一个原装的再修.

网友:
对,有时往往大家 在维修的时候,了很长的弯路,就是因为深信新件是好的,就怀疑的其他的问题,其实,故障还是在新件上~~~~~~~~~~~

网友:
我已经换了5个SG6841了!还以不行!嗨。~~~ 明天我在好的液晶上拆个过去看看!

网友:
电源电压波动,你得先看看该电压组的负载是不是好的?还有它的基准电压正常不?举样、放大、正常不?

网友:
是外置的电源还是电源和高压板一体的机器啊?如果是电源和高压板整合在一起的机器可以先断开高压板部分,用一个12V60W左右的汽车灯泡与12V输出相连,看电源输出带负载能力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要去查高压部分是否有故障,如果带负载能力差则说明还是电源部分有问题,基于楼主所更换过的元件,可以再查一下给IC供电的整流管有没问题,以及光偶,TL431相关回路的其他元件有没问题,如果楼主的机器是外置的电源(ADAPTER)的话,会造成此类故障,极有可能是反馈回路中的一个复合二极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