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4秒钟自动掉电

楼主(2009-01-05):
在开机后观察DELL自身的指示灯,发现三个灯一起亮4秒后在一起灭。对各个电压测试发现都正常,用手触摸着CPU开机,感觉是CPU刚有温度就掉电了。然后插卡看卡上的信息是有南桥复位信号,但不走卡。就用CPU灯座测试看CPU到北桥的数据线是否相通即看CPU或北桥是否虚焊。这时发现灯座上有三个数据灯特别的亮,和好板对比,觉得是北桥的问题,于是更换北桥后哦棵

网友:
请问是直接更换的吗?没有肯能是它空焊造成的吗
只是想学习啊,并无它意啊

网友:
不是空焊,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结果呢?  什么型号?  DELL机器不过内存闪2个灯  3个灯就是CPU没工作 原因很多  掉电就别去考虑 是正常的

网友:
类似的问题我也遇见过!是联系旭日的本本!开机不到2秒就挂了!拿去维修点维修他们的结果说是CPU短路。。。。结果修了三百多大洋!

网友:
迅驰CPU的本 有不少都是CPU不工作的话 几秒后就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北桥问题解决,机器是DELL6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