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01开机没多久就屏暗

楼主(2009-01-05):
故障现象:开机没多久屏暗
分析故障:
    看到这种现象,于是就找了个外接来街上看看,外接没有问题,看样子应该问题在屏上面。当屏暗的 时候接上外接,按切换键外接有显示同时屏也有显示,但过一会屏就暗了,但外接是好的正常显示。
    找了个DELL的原装屏和高压板,测试,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就可以确定主板上没有问题,然后用替换法,单个测试,没有发现部件有什么问题,交换测试也是一样,于是就把原来的那套从新装好,开机,可是还是没过多久就 屏暗,最后把高压板给换了,考了一下午的 机,跑3DMAX,都没出现问题。
    没想到高压板会有这种现象,这种难道是线圈的问题吗望高手指点

网友:
貌似 高压板导致间歇屏暗很正常吧, 屏暗接外接好像没什么意义,除非暗到一点都看不见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的问题,曾经t60遇到过还有方正t58xx

网友:
点段时间在屏暗 一般高压板线圈 和灯管出问题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