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23N plus一开机就自动关掉,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1-05):
一开机显示小于0.5秒马上灭掉,显示内容正常,LED灯不亮!再按一下开关也是灭的,但是再按一下有可以显示一下,然后马上又关掉,如此循环!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三星

网友:
补充一下,如果我拔掉一组灯管线,让它暗一点,它能显示的时间会延长一点,但是也小于0.5秒!
这个现象出现在家里漏电开关跳闸之后,之前一直用得好好的!
这种情况是否过载保护?还是MCU程序损坏呢?因为是自用的,不是搞维修,所以没通用的驱动板可以替换.请问有些什么我还可以做的呢?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次级滤波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次级滤波电容外貌完好,充放电性能甚佳,不像有问题.

网友:
换一电源试试

网友:
LZ修好没有呀 难道没有高压条的可能吗????我觉得是高压条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由于不是专业维修的,几乎什么配件都没有,所以也没有电源可以换。元件和工具倒是有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修好呢~~~也没时间弄了,打算今晚拿出去给专业的看看。到时候看看是什么原因,回来报告!

网友:
根据楼主说的问题故障在高压板部分,查一下灯管和滤波电容有没有损坏,也可以用一块通用高压板试一下,确定故障范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