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让我很郁闷的问题

楼主(2009-01-05):
前阵接到一个方正e2000的本子,按开机键有时可以点亮有时无反应,可以点亮时容易死机或蓝屏,特别是按着本子某一位置是可开机率很高,觉得有元件空焊,马上拆机,发现按着北桥都可以开机,进一步确定是北桥空焊,由于能力有限,没有设备进行加焊,就联系基地,准备发过去,第二天又接一联想的进水本子,拆开一看腐蚀很严重,联系北京一维修中心,说可以拿旧版换新板600元(他们有备件库),想不如换新的(本人台机主板刚入门,本子主板心虚,还不敢动手),为了省运费,想两各机子都发到北京修,(他们说e2000应该问题不大,比基地略贵,算上运费就省不少了),就发到北京了,结果郁闷的事也来了,说e2000的本子主板太薄(个人感觉跟那个联想的一样呀),让我换板子,如果加焊的话,有可能主板报废,也有可能就好了,如果修好了就收费,不好就报废,当时我就急了,客户拿来时有时可以开机运行的呀,我怎么解释,再说老孙上课时的演示加焊不难呀(我是主板学员,当然难了),北京的他们是老手了,成功率这么低?,还是把风险都给我了,还是想让我买新板子,我郁闷的是这修也不是,不修也不是,我还给别人说了加焊就好了,实在不行可能要换北桥,也没说要换板子呀,客户肯定觉得我在骗人,我也知道没有加焊100%成功的,不行换桥呀,肯定比换板子便宜,如果修台机主板能点亮的,我修的点不亮了,我自认赔,不会说可能修好就收费,修坏了就让客户报废,不知各位老哥在实际维修中如何应对这类问题,请指点迷津 !

网友:
我觉得,就像病人做手术一样,医生总是要在病人上手术台的时候要求签字的!!你可以签,也可以不签!这是你个人自由~
那就叫风险,楼主你觉得呢??

网友:
类似问题我也 遇到过,怎么说呢,根据实际情况,还要根据客户性格是否!自己掌握!能修的修不能修的不修,或者客户可以等的修

网友:
我们这里的做法是 BGA之前一律跟客户说清楚 有成功率 客户认可我们在做 而且进水摔过的本子之前要告诉客户 不能保证还原成送来时的样子

网友:
做BGA最好当面做.以下两点最好说清楚.
1.不能保证还原成送来时的样子
2.板可能报废

网友:
谢谢兄弟们,我知道怎么做了,不郁闷了

网友:
做BGA本来就是有风险的.在做之前.做好和客户沟通好.说明风险问题.如果客户不同意我宁愿不接这单.不要为了那点维修费到时赔板子.就划不来了.

网友:
跟你们搞法不同,我从来不跟客户提风险。自己唯一的风险就是PCB起鼓,一年也遇不上两次,目前还能承受得起。